smart200的以太网通讯

楼主(2021-03-10):
在两个smart200PLC的数据传输组态中,定义通讯交换区域和存储器分配的区域,是不是以存储分配区的地址为起始地址,存储的数据为通讯交换区的数据,通讯交换区的定义只是定义了数据区的范围,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存储区分配是指令需要处理时CPU分配给指令的存储空间,内容起始就是映射的规则,交换的数据区域起始与开始,以及大小是 图1 中的d e指定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是的。
图1 就是定义s7通讯的数据区域及通讯数据的长度,一次通讯最大支持200个字节。

网友C(2021-09-24):
以上意思是
将远程PLC的VB100的8个字节读取到本地PLC的VB0的8个字节。
新乡宏建自动化。专业从事自动化设计配套。在环保,机械,包装,铸造等各行业有一定的开发经验。工作之余从事PLC,触摸屏解密工作。
QQ:812577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