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21-03-11):
现有30台数字电表,带485通讯,第一个电表距最后一个电白大概200米距离,要读取各个电表数据。
请教家园里的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806/17/30237131_776151264.shtml
参考一下

网友A:
modbus 通讯即可
QQ:389097681

网友B:
MODBUS RTU ,无协议通信都可以

网友C:
哪里用什么方案,
30个电表,分布多个地点,最远有300多米,
直接拉带屏蔽网线作为通讯线,
部分通讯线和强电同一线槽,
随意并联通讯线,没有发生通讯错误,
电表用的松下KW9M.

网友D:
485通讯啊,才300米,小意思,我实际测试过,拿了一圈750米的线,实际通讯没有任何问题,但供电你得就近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