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1):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三菱D8340不能人为清零吗?试了一下DMOV K0 D8340,发现也没有清零啊

网友A:
试一下 DMOV
哈哈哈就是DMOV 帖子多打了一个E,但还是没清零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你PLC什么型号的?

如果是FX3S FX3G FX3U应该能清。除非是脉冲还在发,那就清零后继续增加。

如果FX5U的,SD8340要用专门的指令
好的,感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没图没真相,光说,别人也理解不了的
老哥,图片发了,你看看为啥不能清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LC什么型号的?

如果是FX3S FX3G FX3U应该能清。除非是脉冲还在发,那就清零后继续增加。

如果FX5U的,SD8340要用专门的指令

已上传图片,老哥能帮忙看一下吗?限位开关是微动开关,执行了DDRVI K-999999 K1000 Y0 Y7碰到限位后,下面的按钮就不动了
也无法清零

网友A:
具体要看M24和M16的接通情况
你可以单独做一个程序测试。
比如
|M100|------------------------------------[DMOV K0 D8340]
这样试试看可以清零不。
如果测试的程序可以清零,原来的程序不可以清零,那得继续监控,看是什么条件没接通。
好的,谢谢。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今天测试是可以的。
感谢,我测了一下也是可以清零,应该是程序问题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