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mac studio NJ系列怎么监控伺服的外部信号

楼主(2021-03-11):
现在刚要用欧姆龙sysmac studio
和三菱的感觉差异很大 想要监控伺服的极限原点信号
它这个伺服外部信号有PDO映射了 参数里面也
分配了过程数据 我就看到手册里面有个
MC试运行可以监控这个信号 难道正常
运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三菱是直接可以
从缓冲存储器监控信号 这个真是很难啊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比三菱好用多了,轴名称.DrvStatus都是驱动器的信号结构体。找自己需要的。
下载积分:+1(wxq544463370)
下载积分:+3(gz06890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三菱好用多了,轴名称.DrvStatus都是驱动器的信号结构体。找自己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