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程序区别

楼主(2021-03-11):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两种自锁有什么区别没有,研究了半天发现是一样的,实在找不出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启动优先和停止优先
下载积分:+1(zhangzhikun)

网友B:
效果一样,只是你感觉得吧,这么明显的条件分配要求,怎么可能一样???

网友C:
1L正解
斗志不能低

网友D:
第二段 M1000 on的状态下 X1 ON M1 不会ON
第一段 M1000 on的状态下 X1 ON M1 会ON
下载积分:+1(qinhfm)

网友E:
你用复位型和保持型的按钮开关试试区别

网友F:
1L。5L正解
czz674613079@163.com
=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启动优先和停止优先
这位师付说得很对,第一行程序是启动时自锁优先(就是M1000的条件没有满足时,只能点动),第二程序是停止优先(M1000动作后永远启不动).两个对于控制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H:
一楼正解,如果M1000是M1的必要条件,就要选第二种。

网友I:
简明扼要
引用 网友A:
启动优先和停止优先

网友J:
1F/5F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