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1-03-12):
现在需要跟注塑机械手连机,动作流程为机械手下来放料,放好料后,回去,然后我方机器抓 取出产品,摆盘,产品抓完,机械手又下来放料,这样一个流程。这样我需要考虑什么,安全一点。
工控肥仔

网友A:
安装一个感应器检测机械手下来动作,机械手下来后,你方机器开始准备启动你等机械收离开后,你可以开始工作了,完成后等下次动作

网友B:
一入一出两个硬线连接点就够了,机械手给你一个放好料了 ,你就可以去抓,你给机械手一个可以放料了,他就开始放,很简单的,我这边车间好多注塑机都是这样弄的,
zsh34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入一出两个硬线连接点就够了,机械手给你一个放好料了 ,你就可以去抓,你给机械手一个可以放料了,他就开始放,很简单的,我这边车间好多注塑机都是这样弄的,

对的,以前我们也是这里,取一个信号,再发一个信号出去.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那最后的停机动作呢,我方机器该如何停机

网友B:
注塑机不给你信号,你就等待啊,一小时不给信号就等一小时,一天不给信号就等一天,有啥停机不停机的?不用了就断电完事。 或者加一个按钮,把最后不满的一箱也打包送走完事。反正我们车间的是最后不满一箱的就那么放着,等待工人去收走。

网友D:
这些都是注塑机械手的常规动作,没啥需要注意的。接成型机与机械手的互锁配线时别接错了,防止压模。

网友E:
急停串进去,其他的就正常交互就完事了~

网友F(2021-06-25):
想看看你们摆盘机的上下料机构

网友G:
比较成熟的应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