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

楼主(2021-03-13):
三菱新手,FX系列PLC在GX2上编程的时候,能不能像西门子那样,写多个子程序,然后在主程序里调用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你可以用FB的
下载积分:+1(无良!!)

网友B:
两种方法:
1新建工程使用标签。
2新建工程结构化编程
新建的工程就会有FB块这个选型,在FB中新建数据,编写程序,拖放调用
下载积分:+1(勤工俭学)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无良!!)

网友C:
毫无疑问,可以的

网友D:
有call指令,可实现,建议新手多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