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3):
大家好,我用FX3U控制三菱伺服走1段行程(AC),从A点出发至B点时以2500r/m的速度,到达B点后停顿0.2秒后,再从B点以500r/m到达C点。在运程中中发现有顿挫,使用的是DRVA指令。现有以下几个问题请大家指导下。
1 到达B点不用停顿0.3秒可否。
2 是否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D8348,D8349.
3 中途切换速度是否会丢步,影响精度。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A:
要加减速,运行中切换速度不生效
xghjiayou

网友B:
我觉得用个回原点指令可以。

网友C:
答:
1、可以不用停顿,建议使用M8029指令执行完成标志位。
2、伺服加减速时间默认设置就行,步进另外。
3、DRVA指令执行过程不支持改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答:
1、可以不用停顿,建议使用M8029指令执行完成标志位。
2、伺服加减速时间默认设置就行,步进另外。
3、DRVA指令执行过程不支持改变速度。

感谢您的指导!因接近产品时需要低速运行,更改了下这样可以吗?

网友D:
DPLSV指令你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因接近产品时需要低速运行,更改了下这样可以吗?

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