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军工设备求问

楼主(2021-03-13):
各位大佬 有做过军工设备的没 目前有个弹药装袋封箱的项目 电气选型及布线有什么要特别需要注意的

网友A:
军工设备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推荐找TUV南德、莱茵他们,做一下安规风险分析和防爆,安全回路、本安回路来一套,很多普通元件用不了,每台单机成本+30%左右,拿个设备防爆的证书,单机10W应该够了,这个是机械电气统筹考虑的,不然一不小心生产炸了,吃不了兜着走
下载积分:+1(888lz888) 谢谢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问问咨询下安全方面的人,然后你就不会只问选型和布线有啥注意的了,,,,

网友C:
楼主可以去烟花爆竹厂家看看
话说楼主路子挺牛
隔行如隔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去烟花爆竹厂家看看
话说楼主路子挺牛
军工啊,,比烟花厂要求严格多了

网友D:
不可思议!

网友E:
1、电机、传感器、按钮,指示灯等要用经过防爆认证的产品;
2、控制柜采用经过防爆认证的铸铝或者钢板焊接的柜体,且不能有缝隙。
3、铺设的电线、电缆全部套防爆管;
4、所有零部件的说明书、合格证需要保留,设备验收时需要提交。
不足之处楼下补充。
下载积分:+1(888lz888) 谢谢

网友F:
军工产品,吃不了兜着走

网友G:
在上家公司的时候,公司研发一款车子弹外壳的设备,然后一直在改,改三代了,现在不知道情况怎样了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网友H:
一个字牛逼,,,N个字还是牛逼啊。。。。。。

网友I:
选马达,科尔摩根,每分钟6000转。牛逼得很,机构用凸轮加弹簧。速度快得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选马达,科尔摩根,每分钟6000转。牛逼得很,机构用凸轮加弹簧。速度快得很。

这种设备首先考虑的是防爆,防爆电机贵的一笔,普通电机的3-10倍价格
  • 下载积分:+1(888lz888) 是的  安全第 ..

楼主:
    这种设备安全第一,第一次接触一点经验都没有,电气选型有麻烦,问了一些常用品牌都没有比较针对这种环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设备安全第一,第一次接触一点经验都没有,电气选型有麻烦,问了一些常用品牌都没有比较针对这种环境的

    首先要根据防爆分区,才能选型,0、1、2区用的元件、机械结构是不一样的,最好是请个防爆安全方面的咨询下。
    一、气体防爆区域的划分:爆炸性气体环境应根据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出现的频繁程度和持续时间分为0区、1区、2区。
    1、0区应为连续出现或长期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2、1区应为在正常运行时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3、2区应为在正常运行时不太可能出现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环境。
    二、释放源:释放源应按可燃烧物质的释放频繁程度和持续时间长短分为连续释放源、一级释放源、二级释放源。
    1、连续释放源应为连续释放或预计长期释放的释放源。
    2、一级释放源应为在正常运行时,预计可能周期性或偶尔释放的释放源。
    3、二级释放源应为在正常运行时,预计不可能释放,当出现释放时。仅是普洱和短期释放的释放源。
    三、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与释放源和通风条件的关系。
    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应按释放源级别和通风条件确定,存在连续释放源的区域可化为0区,存在一级释放源的区域可划为1区,存在二级释放源的区域可划为2区。
    当通风良好时,可降低爆炸危险区域等级;当通风不良时,应提高爆炸危险区域等级。
    四、IEC 60079,定义爆炸危险区域为 Zone 0、Zone 1 和Zone 2。
    五、美标API 500 将爆炸危险区域定义为Class I, Division 1 和Division 2。
    和API 505 将爆炸危险区域定义为Class I, Zone 0、Zone 1 和Zone 2。

网友J:
    军工最好有把握再去做。听说过一家给军工做设备,结果不成功,惹怒了军方,后果很严重

网友K:
    不知深浅,切勿下水!

网友L:
    国产化,保密化

网友M:
    利润是相当的高了,风险 投资也很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N:
         逗大家的吧

网友O: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P:
    如果真能啃下这块大肥肉,你也算是辉煌腾达了

网友Q:
    感觉各位都是大师级别的啊, 厉害 厉害

网友R:
长知识,学习了学不到的东西。

网友S:
什么军工高级货

网友T:
吃不了兜不走,所有的屎一粒不剩都要赛肚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