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3):
看样子是防三菱的PLC,不过它接入电源是24V,输出端口还 有D- D+. 我试着用三菱的编程线接8P圆口通信不上,圆口边上的4针接口也很奇怪,写作3V 0V WC WD,不知是干什么用的,用USB转TTL连接也连接不上。侧面的A B GND应该是485或者232,用USB转TTL接上也通讯不上,各个通讯格式都试过了都是不行,搞不懂这到底是什么PLC。有人知道马?

网友A:
三菱PLC ,上面通信板
这个不是三菱的,端子接口都不一样。看样子是防三菱,可是用三菱的编程线通信不上

网友B:
上面型号是FX1N-40MT
这个型号是三菱的型号,网上找到的都是三菱的,找不到和它一样的PLC,估计是国产工控板做出来的,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才能通讯上后写程序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必须是三菱的 必须三菱的软件 因为我还知道哪里有 不过目前已经停产 除了新的方案
大哥大哥,那怎么和三菱的软件通信不上,要怎么弄才能通信上?

网友D:
看样子像是松下的
不是,就是国产工控板做出来的。只是不知道如何连接编程软件

网友E:
工控板一般都是RS232
zsh340

网友F:
引用楼主1695651571于2021-03-13 19:43发表的 这是什么PLC :
看样子是防三菱的PLC,不过它接入电源是24V,输出端口还 有D- D+. 我试着用三菱的编程线接8P圆口通信不上,圆口边上的4针接口也很奇怪,写作3V 0V WC WD,不知是干什么用的,用USB转TTL连接也连接不上。侧面的A B GND应该是485或者232,用USB转TTL接上也通讯不上,各个通讯格式都试过了都是不行,搞不懂这到底是什么PLC。有人知道马?

这种三菱没有见过,高仿吧?如果用三菱数据线不行,楼主试试用232试试.
上面加了一块好像是485的通讯板,也可以用485试试.编程软件用三菱的应该没错.先用三菱的老软件试试,SWOPC-FXGP/WIN-C,GX Developer、GX WORKS2

网友G:
三菱的软件肯定能用的,既然仿三菱的,软件肯定能通用啊、

网友H:
高仿也是可以用三菱软件的,这款应该是原装的,增加了485通讯板,多一个接口,连接不上应该是通讯设置问题

网友I:
有故事的大拇哥

网友J:
用信捷或台达的编程线试试  232 的  ,软件我想三菱老版的应该能用

网友K(2021-05-21):
国产禾川的PLC吧,高仿三菱,用三菱的USB 通讯线,软件用三菱GX WORKS2

网友L:
我也有一个类似PLC。上面标牌FX1N。通讯电缆却是台达的。试过用台达编程电缆可以下载

网友M:
这个就是仿三菱的。通讯估计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