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三菱FB块

楼主(2021-03-13):
请问下 三菱GX Works2中FB块 计时器的精度怎么设置 比如 t0 T200 100MS 10MS 的区别

网友A:
Q 的 加个H
FX 可以用时间脉冲计数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是固定的吧,100MS

网友C(2021-04-14):
定时器编号就对应了分辨率

网友D:
结构化和ST的优势来了,我完全不在乎它给我分配了那个定时器,甚至我都不怎么用TON。。

网友E:
加个H就好了

网友F:
两种方法,第一种使用普通OUT,精度默认100ms;OUTH,精度默认10ms
第二种,通过PLC参数-PLC系统设置,可以设定低速和高速定时器的计时时限

网友F:
图片覆盖了,不更新OUTH的FB程序了,很简单,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