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三菱Q系列智能模块软元件Un\U中的小n该写成多少??

楼主(2021-03-14):
智能软元件Un\G**它的数据类型是10进制的,其中的小n的值取决于什么?
比如三菱智能模块比如QD77MS,假如QD77MS的模块IO地址是H0020,或者H0040
看的资料上说Un=U2,Un=U4,
那假如QD77MS的模块IO地址是H00A0,那 就是H00A转换成10进制=K10,Un=U10。
那假如QD77MS的模块IO地址是H0AA0,那 就是H0AA转换成10进制=K170,Un=U170。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那是指模塊編號及佔了多少
例如放cpu旁 是U0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根据IO地址,取前三位。
比如模块IO地址起始是0070,那就是U7
比如模块IO地起起始是1200,那就是U120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N是起始IO地址右移个4个BIT位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2楼说的对

网友E:
2楼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