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调用子程序问题

楼主(2021-03-14):
各位工友好 我就问下 调用子程序 如果Q0.7是接通状态 的时候 断开调用子程序,可是Q0.7还是接通状态 请问有什么办法 让他复位吗?
我意思是 如果调用子程序断开 所有输出也要断开 这样能做到吗? 不只是一个 是子程序里的所有输出!
每天一点点

楼主:
故障报警就是Q0.7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5.3 和5.1连起来 解锁不就行了吗。或者你子程序做个输入管脚,连上。

楼主:
求图 怎么做输出管脚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你子程序往下面拉 有 in out 这些可以建局部变量的,我电脑现在没那个软件

网友B:
调用子程序一般应遵循一直使能调用,才能可控。

网友C:
子程序不想调用了,把里面所有的内存和输出复位一下就行了

网友D: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