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4):
1.电脑突然崩盘,需要重新安装软件TIAV14SP1 ,为什么是这版本因为项目需要。。。
2.目前尝试了最新的win10 64位专业版系统以及官网推荐的1607版本的 win 10 企业版以及专业版(Mdsn下载的纯净版,但是不排除该操作系统本身也有问题),在安装结束后均会出现如图所示的报错信息。
3.关于安装顺序目前尝试了2中。1种就是直接安装系统后,安装TIA14sp1,直接报错。第二种,根据网上收集的信息,先安装长密钥,再次安装软件,但是还是会出现报错,只不过授权传送以及检测这个报错没有了。
4.安装过程中没有杀毒软件以及安装任意其他软件。
5.最后请问下,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有成功安装案例的系统还请分享下。谢谢

楼主:
报警图片如图所示

网友A:
安装时要使用管理员权限??或者换个电脑试试??或者换个WIN7 64位系统试试??我安装的WIN10 64位 2019 LSCT  安装的V15没有问题

网友B:
要用1803或者1809

网友C:
建议楼主用虚拟机 方便

网友D:
使用最新版本的win10  20H2,还有安装时是不是勾选了什么不该勾选的。

网友E:
用V15.1,v14用win7,

网友E:
不行加我QQ,我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