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有字符异或指令吗??

楼主(2021-03-15):
有这样的功能指令吗

网友A:
看你的需求,WXOR,DXOR,BKXOR

网友B:
沒有現成的只能自己寫FB來處理

网友C:
字符?不就是数字吗?你把它看成数字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符?不就是数字吗?你把它看成数字就行啦
好的 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