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编码器输出问题

楼主(2021-03-15):
台达B2伺服,编码器分辨率是160000,它的输出分辨率也是160000吗?我通过编码器模块接了伺服的A+ A- B+ B-,然后AB相接了PLC的X0 X1,然后用计数器C251计数,手动转了一圈计数只有2500左右。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可以设定一转输出脉冲数

网友B:
其实他就是物理输出2500的,只是他们好像给分频处理了,所以显得就很多,其实无非就是电子处理,但2500脉冲是实实在在物理的,高倍的都是电子虚拟计算出来的。当然三菱的伺服还是很牛的,精度是真正的精度,是台达没法比拟的
感谢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伺服是输出2500没错的,你接的那个叫分周输出,不是直接对接的编码器,是伺服处理好发出来的,你查一下说明书参数改吧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