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FX5U控制MR-JE-C 关于地址index6040h,位4、5、6、15特殊模式的意思

楼主(2021-03-16):
FX5U控制MR-JE-C 关于地址index6040h,位4、5、6、15特殊模式的意思,我有点不太明白
...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A:
其它的不知道

网友B:
我英文不行,只会复制粘贴
6040 RWW1
控制指令(Controlword)
设定用于控制伺服的控制指令。
位0:switch on
位1:enable voltage
位2:quick stop
位3:enable operation
位4~位6:operation mode specific
位7:fault reset
位8:halt
位9:operation mode specific
位10~位14:reserved
位15:operation mode specific
3q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你应该要看MR-JE-_C伺服放大器技术资料集(轨迹模式篇)这本手册,里面各个模式比如速度/位置等在这几个参数定义是有点不同的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D(2022-08-21):
哥,错了 回原1F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