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E-A模拟量调速问题

楼主(2021-03-16):
各位大神,最近做项目遇到麻烦,请教一下,
1、请问三菱MR-JE-A伺服速度模式,用模拟量控制转速,要做到0V对应最高速度,10V对应最低速度,要怎么设置才行呢?
2、伺服上能不能实现IO切换,IO on时,0V对应最低速度,10V对应最高速度;IO off时,10V对应最低速度,0V对应最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