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空供电元件

楼主(2021-03-17):
如图:今天在棉花糖机器看到一个配件可以隔空供电加热。不知道叫什么,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A:
电滑环
一般用在旋转供电场合
下载积分:+5(huiming) 谢谢

网友B:
电滑环
知易行难

网友C:
好像需要碳刷联接的

网友D:
导电滑环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E:
集电环,类似产品多的很

网友F:
类似行吊的集电极,

网友G:
你拆个手电钻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