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7):
大侠们,CP1W-DA042模拟量输出,按照例程将参数设置,数据写入后,还需要做线性标定转换吗?

网友A:
必须要的哈

楼主:
那请问一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功能块或函数。#AQ := SCALE_X(MIN := 0, VALUE := NORM_X(MIN := 0.0, VALUE := #motor.SpeedSet, MAX := 100.0), MAX := 27648);,因为我长期使用西门子,对欧姆龙不熟

网友B:
学欧母龙才能学得真技术,因为没有很多方便的块,要什么功能全靠自己编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一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功能块或函数。#AQ := SCALE_X(MIN := 0, VALUE := NORM_X(MIN := 0.0, VALUE := #motor.SpeedSet, MAX := 100.0), MAX := 27648);,因为我长期使用西门子,对欧姆龙不熟

了解一下SCL,SCL2,SCL3指令。

Good Luck~

楼主:
回复楼上。SCL在ST的功能块内怎样调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