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GX WORK3怎么增加显示的触点数啊

楼主(2021-03-17):
最近做新项目,原本程序是11触点的,卡控条件感觉一行不够用,想多卡控一点条件。发现触点数没办法改成其他数量,请问要怎么设置。

网友A:
檔案傳上來我看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搞定了,GX WORK3不能随意改触点数,我是把程序下载到PLC里面,新建一个文件先把触点数改成17点,再把PLC的程序拷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