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8):
更改了IP在同一号段,也可以ping到PLC IP
现象:1.倍福plc连不上电脑 搜不到PLC IP
           2.TwinCAT STOPPE中点“start”无反应,点“config”报错
           3.TwinCAT System Manager右下角IP不对显示“atopped”

网友A:
我没用过TC2...  我用TC3 有问题直接问倍福公众号 基本能解决一般问题

网友B:
TC3有能搜索到但不能在线的问题

网友C:
把控制器重启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