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389097681

楼主(2021-03-18):
如题,不使用伺服同步控制和运动模块,可以做到同步运动吗?误差有多大
QQ:389097681

楼主:
一路脉冲控制两驱动器或者用一驱动器带动两步进,可行吗?

网友A:
我看行。至于步进电机丢步等情况,既然选择了步进电机,其精度可想而知,1楼答复完全可以。

网友B:
理论上可以!
实践出真知,别忘了测试完毕后分享下结果

网友C:
一般同步都是需要微调,因为机械误差

网友D:
进东方马达的官网。可以看到他们的步进也可以做同步。还很溜,这种还是用现成的好一些。

网友E:
东方马达的步进抗干扰能力不好,做同步不一定要通过脉冲输出控制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前提是机械负载在合理范围内

网友G:
2路同时发脉冲,速度不要过快,最好有编码器反馈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QQ:38909768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东方马达的官网。可以看到他们的步进也可以做同步。还很溜,这种还是用现成的好一些。

东方马达的步进带有同步一般要多少米
QQ:389097681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方马达的步进抗干扰能力不好,做同步不一定要通过脉冲输出控制

考虑过用通信的方式,但是两个轴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H:
同步是相对同步,多少还会有误差,就看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然后就是误差偏大时,能不能检测出来并停止,如果都无所谓就随便用吧,大概差不多就行,然后过段时间回次零点就可以了

网友I:
可以,我自己写了一个两个步进电机两个驱动做简单插补运算的程序,精度不高

网友J:
引用楼主13824790603于2021-03-18 14:39发表的 不用伺服,两步进电机可以做到同步运动吗? :
如题,不使用伺服同步控制和运动模块,可以做到同步运动吗?误差有多大
当然可以,加1-2个精确修正点就可以了

网友I:
可以,如果精度不高,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插补运算

网友K:
配个增量脉冲编码器做跟随运动
旋转编码器

网友L:
理论上是可以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