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8):
关于modbus通讯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假如我用smart200的485通讯口,使用主站通讯模式,后面带了十块电表,把电表的用电量读取,在程序里面轮训读取,如果其中有两块表停电了,数据无法读取,那么这个时候PLC访问是不是就是用Mbus—crtl指令所设置的timeout得时间对这个站点进行问询,到时间后访问无响应再进行下一个站点的访问,意思就是说站点通讯有问题就会用timeout的时间来访问这个站点,那么有多个表停电的情况下,轮训时间会加长。还是所有站点轮训的总时间为timeout的时间

网友A:
不是。
正常轮询时,不需要这个时间。
当访问从站错误时,一般默认2次访问,如果仍然没有连接上,则error报警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正常轮询时,不需要这个时间。
当访问从站错误时,一般默认2次访问,如果仍然没有连接上,则error报警错误。

是不是从站错误时轮询时间不变,只是错误的轮询从站扫描两次时报错,但是不会影响整个站点的扫描时间吧

网友B:
问一下楼主你是怎么发表图片的?我搞不懂怎么发表图片信息

网友C:
会加长   1000指的是一个站的延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加长   1000指的是一个站的延迟时间

有没有办法减少这个站点故障时的轮询时间呢?假如这个站点通讯有问题,可以在下一次轮询跳过这个站点减少轮询时间,等这个站点通讯恢复后再重新假如轮询呢

网友D(2021-04-18):
Modbus重试次数改一下,西门子官网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