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8):
有一台侧板折弯线,三菱伺服MR-J4W2-77B,伺服驱动器;

本来更换另外一台的伺服驱动器的编码线完成,维修人员在钉线槽时把77B的电机电源线钉破短路跳闸了,反复打过几次开关都立即跳闸;

后面查出短路后,伺服器上电一会儿就报2个警,25.1 和E6.1,与旁边的伺服 调换 负载电源和编码线后,还是这台77B报警,感觉是伺服驱动器存在故障了,各位感觉呢?

网友A:
有问题请第一时间去查手册  E25.1 绝对位置丢失
E6.1  强制停止警告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请第一时间去查手册  E25.1 绝对位置丢失
E6.1  强制停止警告

查了,是这两个故障,就感觉伺服驱动器故障了一样,你感觉呢?
这个有点贵啊,京东价10800

楼主:
引用 楼主:

查了,是这两个故障,就感觉伺服驱动器故障了一样,你感觉呢?
这个有点贵啊,京东价10800

没有E  就是25.1

网友A:
25.1 重新定绝对位置原点,检查编码器电池供电 6.1检查外部急停和24V供电  不再回复   GOOD LUCK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