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怎么把字转换成双字

楼主(2021-03-18):
我有个FX2N-4AD-TC模块,
如图,请教怎么让D10和D20带小数点?
另外我用了2个通道,当一个通道温度有变化的时候,另一个通道的数值波动也变得很大,是干扰么?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有可能是干扰。这种事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有可能是干扰。这种事不好说
谢谢,
不过你用的不是三菱PLC吧? FX PLC用梯形图怎么表示呢?

网友B:
看看支持浮点数指令不,如果支持浮点数指令,先把数据转为浮点数,再运算就可以了。三菱浮点数是显示到小数点后4位数。

网友C:
先用FLT把D0转成浮点数,然后再用DEDIV除K10
下载积分:+3(netwell)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yi854521856) 热心助人!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D:
转换成浮点数

网友E:
FX2N记忆中好像不支持浮点数,3U/3U以上的可以

网友F:
FX2N也是支持浮点运算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G:
如果是威纶通的触摸屏,直接搞个小数点显示就行。不需要动别的

网友H:
1楼用的是FX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