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8):
各位老铁 想请教一些问题
在运动模块中
每转分辨率 这是指伺服电机的分辨率没问题
每转单位量 这是需要看螺杆的间距 假设为10mm 直接输出没有减速机 则设置10000um

则 我在人机上 输入 1 mm 则实际会跑1mm的距离吗? (不做计算 就是1)
我该怎么理解 使用者 直观输入的数值换成模块的值

网友A:
QD77模块每转移动量这里设置10000(假设导程为10mm的情况下)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楼主:
引用 网友A:
QD77模块每转移动量这里设置10000(假设导程为10mm的情况下)

所以老铁我在屏幕上输入1则伺服实际走的距离也就会是10mm?

网友B:
脉冲当量,也就是一个脉冲电机旋转多少度,占一圈的行程比例。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C:
实际的PLC的计算写入数值应该是1000,才会行走1mm,具体看你人机界面是否经过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的PLC的计算写入数值应该是1000,才会行走1mm,具体看你人机界面是否经过计算了

如果人机不计算输入的值 直接mov到QD77的缓存

基本上就是 输入的值 X 每单位脉冲/每转脉冲 = 输出的pulse量 (先不考虑马达接的螺杆pitch)

假设如果我将设定
每脉冲移动量跟每转脉冲量设置一样(4194304/4194304)
也就是在缓冲暂存里写入4194304伺服电机就会转一圈

每次新电机都要确认是否输入1mm就是走1mm
花很多时间确认
所以想厘清这些参数的关系
请各位老铁指导

网友C:
如果是QD77模块你的每转脉冲数应该设置为编码器分辨率,然后你剩下的那个10000是你的需要每个单位量
4194304这个是J4的编码器分辨率,如果JE的伺服就不会只走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