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8):
请问谁有三菱FX5U与新大陆扫码器串口通讯程序,帮忙提供一下。

楼主:
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新大陆的说明书写的太简单了,我写过新大陆1000-70的,说明书里寄存器其实是有两种,通讯改参数的话,要写保持寄存器,不能写普通寄存器,断电会丢失,另外他是8位的寄存器。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