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 PLC与外部控制器MODBUS TCP通讯
fengxingtian

楼主(2021-03-19):
外部控制器如何通过以太网 modbus tcp通讯直接实现读写 三菱PLC的 D寄存器?
TRIO 三菱 欧姆龙

网友A:
如果Q PLC做从站
那么需要安装一个 Modbus TCP/IP 模块 QJ71MT91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以太网走MC协议就行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有这样的协议转换智能网关模块,可以自由配置Modbus与PLC的地址对应关系: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0161816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3437072
三菱Q PLC与外部控制器MODBUS TCP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