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的远程面板

楼主(2021-03-19):
各位大神,我现在要使用到三菱变频器的远程面板,即一个变频使用两个面板,可以实现吗?有什么方法?F840系列

网友A:
使用两个面板没见过
但可以把本体的面板摘下来,装在远处。中间用一根网线连接,还需要一个转换头FR-ADP。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触摸屏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