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19):
请问一下各位兄弟 315的变压器能承受多少电流 ?谢谢
巫山石军

网友A:
10kv变0.4kv的电流估算=容量*1.4。

网友B:
用过最高4000A,发热大

网友C:
额定电流545A。

网友D:
论坛出处有大神

网友E:
315KVA/(0/4X根号3=455A;   短时有过载能力,长期云讯不超过455X0.85 A

网友F:
变压器的额定输出电流在铭牌上就有标示,楼主为什么不去现场看看呢(或者查看厂家的样本手册)。

变压器到底能够承受多大的电流,通常都以铭牌所标示(或者以厂家给出的说明书)的为准,不是谁说了多少就是多少。

楼主(2021-05-30):
引用 网友B:
用过最高4000A,发热大

因该是4百左右吧
巫山石军

网友G:
引用 网友E:
315KVA/(0/4X根号3=455A;   短时有过载能力,长期云讯不超过455X0.85 A
你这个0/4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变压器的额定输出电流在铭牌上就有标示,楼主为什么不去现场看看呢(或者查看厂家的样本手册)。

变压器到底能够承受多大的电流,通常都以铭牌所标示(或者以厂家给出的说明书)的为准,不是谁说了多少就是多少。

7楼说得对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