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台达变频器输入电源问题

楼主(2021-03-20):
各位大神我有几个问题(我的负载很小,只是做实验用)
1、这个变频器可以接220伏吗?(是不是可以通过设置屏蔽欠压保护?)
2、如果不能接220伏,那么可以接单向的380伏吗
微信或qq:503660666拆机PLC模块

网友A:
不能接220V,屏蔽不了保护机制的,不过可以接单相380的,小功率负载不重用起来没啥问题的

网友B:
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C:
听过说过3相380、2相380没听过说过有单相380??难道是定制??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用个220-380的升压变压器就可以
(临时实验的话用380-220V的控制变压器也行)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E:
220V 直接接,就会报欠压

网友F:
用380变220 变压器,220接市电,380出接变频R/T,能空机调试用,不能带大功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