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0):
在淘宝上买的PLC工控板(FX2N)
程序下载后与触摸屏(显控EA-043)一直通讯不上,
我的接线:235-325

各位帮我指点指点。

网友A:
你是触摸屏的波特率之类没有设置好吧
工控人加油

楼主:
9600 E 7 1.
都是设置的这样。

网友B:
检查波特率参数,和串口线,显控的触摸屏串口是 235,接线!
WX:13076996110 深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波特率参数,和串口线,显控的触摸屏串口是 235,接线!

第一:235-325接线
第二:都是设置的9600 E 7 1.
第三:我不知道PLC软件里面通讯设置CH1那里是不是不用设置还是怎么的。

网友C:
235-325 235-235

网友D:
淘宝的 直接问卖家啊  实在不行 就七天无理由

网友E:
串口通信无非就是接线+协议;
都确认无误换个PLC或触摸屏试,就知道谁的问题了

网友F:
线对吧?直通线还是交叉线?

235不235的也不是说所有的设备都是标准线序,还是要根据具体的硬件来,能下程序那么PLC那端大概率是没问题的,你看看触摸屏

网友G:
不一定都是交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一定都是交叉的

是的,不用交叉。

楼主:
是的,不用交叉,235-235就可以了。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

网友H:
用的是什么编程软件啊?

网友I(2021-07-02):
通讯(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