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安川伺服(SGD7S-7R6A00A002)一个问题

楼主(2021-03-20):
因之前有台安川伺服驱动器烧了,新换上的一台由于没经验不熟悉设乱了不能使用,想恢复出厂设置(Fn005),但为什么会出现闪烁no_op?

网友A:
用软件写参数

网友B:
两台拼成一台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禁止写入参数了?
热爱工控

网友D:
我之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