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多个信号同时输入的请教

楼主(2021-03-20):
比如:X0 X1 X2 X3 X4 X5 X6 X7 八个输入信号,只要随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输入信号同时输入,Y0就有输出,程序里如何做?谢谢

网友A:
二进制 比较最效率
接三菱、西门子等PLC/HMI程序微信wyx6745625

网友B:
SUM ON位总数指令

网友C:
当有0个和1个输入的情况全写出来 取反 再输出Y0就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QQ:389097681

网友D:
这样写两行就搞定了
下载积分:+1(小丁同学)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无语语) 好方法
QQ:389097681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样写两行就搞定了
用的gx WORK3,WORK2也一样的,这是指令说明

网友E:
MOV(TRUE,K2X0,D0);
Y0:=D0>2 ¬ D0=4 ¬ D0=8 ¬ D0=16 ¬ D0=32 ¬ D0=64 ¬ D0=128;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样写两行就搞定了
SUM指令支持Kn*位元件组合。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G:
5楼说的好,换个方向考虑

网友H:
错了,容我在想想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样写两行就搞定了

好方法,但这个只有8位的数据,最好先初始化一下D0,避免出错

网友J:
把8个位读到一个字地址里,这个字的值大于零且不等于1就输出
QQ:389097681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把8个位读到一个字地址里,这个字的值大于零且不等于1就输出

你这个按b2以上的按钮就接通了,都不需要按两个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