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台达DVP ES 为什么FLT指令无效

楼主(2021-03-21):
如图,我从温湿度变送器中读取湿度和温度值,让变成浮点数显示无效,请大神赐教

网友A:
ES还是ES2?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源字都占两个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还是ES2?
DVP24ES00R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字都占两个字吧
源字是一个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