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1211C 模拟量转换

楼主(2021-03-21):
1200系列PLC 想用模拟量转换指令 SCALE ,但是指令表里只有SCALE_X,这个是缩放,应该怎么操作?
我看网上说用FC105 ,但是我新建FC块,命名105,出来的是一个空白的块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楼主:
想要处理模拟量 怎么操作好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两个配套着用
下载积分:+1(无良!!)

网友B:
先规整再缩放
下载积分:+1(无良!!)

网友C:
拖出来用 NORM 和 SCALE一起用 一个缩放 一个配比放大
下载积分:+1(无良!!)

网友D:
S7-1500系列 才支持FC105模拟量库
下载积分:+1(无良!!)

eaglesence

网友E:
REGION AI读取
#TEMP_1 := NORM_X(MIN := 0,
VALUE := #AI,
MAX := 27648);
#TEMP_2 := SCALE_X(MIN := #EUmin,
VALUE := #TEMP_1,
MAX := #EUmax);
#PV := #TEMP_2 + #Offset;
IF #AI >= 30000 OR #AI < -100 THEN
#ERR := 1;
ELSE
#ERR := 0;
;
END_IF;
END_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