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2):
石家庄冀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承接PLC编程,上位机,触摸屏编程设计,电气图纸设计。控制柜生产,安装。赵亮:180313692829

网上搜索到很多smart200与昆仑通泰触摸屏通讯案例,分两种方式,一种是走modubs 485通讯,一种是以太网通讯。这次先给大家发亲自测试的modubs485通讯方式;
1、在昆仑通泰的设备管理选 PLC 时要选莫迪康下面的 MODBUS RTU协议并双击。所有变量在这个协议下面建。
另外要把SMART 200 的通讯口做成 MODBUS RTU 从站。
S7-200 SMART CPU 模块本体集成1个以太网接口和一个RS485接口,通过扩展CM01信号版,其通讯端bai口数量最多可增到3个
串口支持下列协议:PPI、ModbusRTU、USS、自由口通讯
通讯连接方式:
<1>采用标准串口型号的西门子PC/PPI电缆。
<2>采用RS232/485转换器连接,RS485的A正B负与PLC编程口3正8负连接。
<3>TPC触摸屏的RS485接口的A正B负与PLC编程口3正8负连接
注意:
1.只支持串口型号的PPI电缆,不支持USB型号的PPI电缆,使用时请注意。
2.TPC触摸屏的DB9针的口里面7、8脚为RS485的正和负。
SMART200通讯参数设置:
SMART200 PLC可以通过西门子STEP 7-MicroWIN SMART配置波特率和PLC地址。当为SMART200修改参数后,需要将改动参数的系统块下载至SMART200。每台SMART200 CPU的默认波特率为9.6 kbps(即: 9600 bps),默认PLC地址为2(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固定为8位、1位,偶校验)。

Smart200与MCGS触摸屏modubsRTU通讯地址对应关系如下:
Modubs地址                         smart200地址
00001-00256                         Q0.0-Q31.7
10001-10256                         I0.0-I31.7
30001-30056                         AIW0-AIW110
40001-41000                        VW0-VW
经过测试通讯存储器只能交换16位数据,实数无法读取。

a :1 是modubsrtu协议
b :是PLC站地址
c :通讯波特率
D :校验
E:端口号,0是自带的
F  :延迟时间,设定0s就好
G :最大I/O地址
H:最大模拟量输入地址
I:最大保持寄存器地址
J:保持寄存器起始地址
K:初始化完成标志,成功初始化后返回值位1
I:初始化错误代码
M:通信中为1,无通信为0
N:错误代码,无错误为0

在CPU的V数据区中分配库指令数据区(Library Memory)

Modbus Slave 指令库需要一个781个字节的全局 V 存储区。
调用STEP 7 - Mciro/WIN SMART Instruction Library(指令库)需要分配库指令数据区(Library Memory)。库指令数据区是相应库的子程序和中断程序所要用到的变量存储空间。
如果在编程时不分配库指令数据区,编译时会产生许多相同的错误。
操作步骤:
1)在指令树的Project(项目)中,以鼠标右键单击Program Block(程序块),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Library Memory。如图3所示:

2)在弹出的选项卡中设置库指令数据区,如图4所示:

图4. 缺省情况下是从VB0开始,但要保证该存储器使用地址范围与其他程序使用的地址不能有重叠。按“建议地址”按钮也可以自动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