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2):
我用1211C的plc ,没有拓展模块,PLC本身出现错误的时候,面板上的红灯会闪烁,PLC本身有没有什么报警的标志位,在仿真的时候可以模拟报警

另外,PLC出现错误后,本身有输出的Q0.1,此时应该会停止输出吧?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楼主:
自顶,来个大手子解下惑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要具体看出现什么错误,大部分异常只要PLC运行灯还是绿色,Q点就会正常输出,如果PLC运行状态结束了,Q点不会有输出

楼主:
博途里可选择的触摸屏,有没有什么函数能检测系统是否在线
引用 网友A:
要具体看出现什么错误,大部分异常只要PLC运行灯还是绿色,Q点就会正常输出,如果PLC运行状态结束了,Q点不会有输出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B:
在一般错的时候可以运行   需要设置一下硬件

楼主:
怎么设置
引用 网友B:
在一般错的时候可以运行   需要设置一下硬件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