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s7200 smart 与单片机通讯上了,但不能写入数据

楼主(2021-03-23):
请教各位大神,我做了一个s7200 smart 与单片机通讯的程序,想通过plc来控制单片机那边设备的启停,如下图,在测试的时候,中继M13的触点在不断的通断闪烁,表明已经通讯上了,但是就是不能写入数据1,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那个&vb411里显示的16#0800019B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谁主谁从呢,用个触摸屏调通了应该就很好解决了

网友B:
就写一个字吗 ? 地址没对应上呗

网友C:
注意地址 单片机端多监控几位数据

网友D:
vb改成vw试一下

网友E:
0x01: 读线圈寄存器
0x02: 读离散输入寄存器
0x03: 读保持寄存器
0x04: 读输入寄存器
0x05: 写单个线圈寄存器
0x06: 写单个保持寄存器
0x0f: 写多个线圈寄存器
0x10: 写多个保持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