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伦HMI一个界面实现多I/O查看支持搜索功能

楼主(2021-03-23):
维伦HMI一个界面实现多I/O查看支持搜索功能,例如想找X12就再数据输入控件中输入12即可找到X12,Y12相关内容,很方便。

网友A:
牛X 牛X 点数多了实用
下载积分:+1(刘建伟) 真诚感谢!

网友B:
输入软原件D转换8进制,右移4个bit位后,得出的数据与画面号对应就行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有原文件吗。想学习一下。谢谢大师。

网友D:
有源程序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E:
为什么不发源程序出来?

网友F:
没有触摸屏程序给出来,你给大家学习一下呀,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可以用多状态或者宏指令写,也可以用笨方法,在PLC里面比较地址的数值做判断跳转

网友H:
不考虑宏指令,从PLC程序都可以实现。
从图上看:XY 0~7,10~17,20~27,30~37.。。。。。分别是一个画面,输入X/Y目标值分段比较,在那个范围内就跳出那个画面就可以了

网友I:
能否分享出来 大家一起学习下。

网友J:
有个问题,假如是三菱Q系列上千个点的PLC做监控,它输入输出不对称,你这个还有没有办法用宏指令快速搜索跳转画面?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95188-page-2.html
,参考参考。

网友K:
那也只能切换监控地址,文字怎么切换监控?用输入数值比较后做切换页面控制?

网友C:
文字用注释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