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单相电机如何控制启动停止的加减速?

楼主(2021-03-23):
如题,
第一次接触这种电机,操作人员抱怨这个电机启动速度太快了,如果是普通的三相电机可以直接加变频器,这种该如何是好?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A:
单相电机可以调速{控制器调速).
设备上没有调速器,可能要另外购买

网友B:
一般都有一个适配的调速器
设备上没有调速器,可能要另外购买

网友C:
接线图呢
我拍的这个是备件,现场电机位置不好拍。。。

网友D:
希望能帮到你
感谢!我看看
下载积分:+5(rafael) 热心助人!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