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1CPU

楼主(2021-03-23):
请问各位朋友:一个三菱Q01CPU可以带几个QD75D4N模块

网友A:
4个没问题 应该挺多的

网友B:
Q01估计没那么多吧,Q01U可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只要电源容量够,IO点数没超,模块数量没超,全装QD75D4N也行。
下图装了12个: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q01现在还能买的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