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自学wincc fiexible smart对SMART 700 IE V3的组态问题

楼主(2021-03-23):
看见一个现有设备是这样的组态,想学习,但是书上面找不到相关的方法,也可能是我对书没啃透。所以想求助各位大神老师。如图:
1.程序调用代码:方框里输入相应的数字,下面三个方框会自动填充保存了的参数
2.产品名称:方框里可以输入A.B.C等字幕数字
3.混合转速和混合时间:方框里都输入数字,对应plc变量。只需要分别对应一个变量吗?我想程序只需要分别对应一个plc变量。
4.下面中间的保存按钮能够保存上面方框所有的设置,并对应代码编号。

网友A:
PLC编个子程序调用就可以吧?这个直接在屏里我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编个子程序调用就可以吧?这个直接在屏里我实现不了

网友B:
可以用 PLC的内部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