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金触摸屏MT8102IE这样与63台三菱FR-740变频器485通讯

楼主(2021-03-23):
各位朋友,本人最近有一个工程项目,打算用MT8102IE的屏通过屏的COM A口 COM B口二个485通讯63台三菱变频器,每个口通讯32台,在网上买了二个485集线器放大器那种一进二出的,问过威纶官方说一个485口可以通讯最多32个从站设备,二个口刚好够我的数量。心里其实也没底,这么多台变频器通讯延时会不会很严重、欢迎各位讨论指教!
相信自我!

网友A:
不推荐.
以前受技术限制没办法才搞这种大容量轮询网络,现在串口转网口和各种modbus网关都白菜价了,完全没必要再把这么多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篮子便宜了可以多搞几个.
还有就是这种手拉手的布线结构也不好,故障点太多,没有冗余的情况下坏一个挂一片,如果是柜内集中布置的可以用一个一出多而不是N个一出二,最好就是上多口的串口服务器,每台设备都是独立的,不过会比较贵

网友B:
我做过十几个的

网友C:
一个口接32台延迟会很严重,如果不需要实时精确控制也可以用

网友D(2021-04-29):
我做过威纶通连接10台变频器,只能说勉强能用,反应慢,如果要求响应快点,还是用集线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