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助,三菱PLC做485通讯,只传数据给到显示器该怎么约定

楼主(2021-03-23):
三菱PLC做485通讯,只传数据给到显示器该怎么约定?
PLC是做主站还是从站,显示器会作对应软件处理数据

网友A:
由人機傳送,例如6x1215傳送到D0,在人機設站號1即可

网友B:
一般显示屏是主站,PLC是从站。这样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