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4):
313C PLC没有报警,后面4个DO卡没输出,屏幕上清除了这报错后,时不时有又有出现,换了通信线也是一样,换CPU了也不行,DI卡,DO全换过都不行,主要是后面4个DO没输出,去年设备还开着的,今年就开不了,还有这屏幕用那个软件?谁有这屏幕这方面资料?

网友A:
电源供电

楼主:
閲忚繃鏈

网友B:
引用楼主haozai于2021-03-24 10:21发表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
313C PLC没有报警,后面4个DO卡没输出,屏幕上清除了这报错后,时不时有又有出现,换了通信线也是一样,换CPU了也不行,DI卡,DO全换过都不行,主要是后面4个DO没输出,去年设备还开着的,今年就开不了,还有这屏幕用那个软件?谁有这屏幕这方面资料?

哪里啊?给你过去看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啊?给你过去看看就好了

在福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供电

量过有DO模块24V电源

网友C:
这个屏幕使用西门子的Protools软件,用这个软件之前你要准备一台XP的电脑。

Good Luck~

网友D:
如果电压正常,看看公共端有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福州

我觉得你换过CPU,上传了程序,硬件组态时按默认,没更改输出部分的地址分配,导致硬件点没输出

网友E:
  电源的可能性较大   再就是底部连接座 虚接   现场环境太差了。  屏的软件应该是wincc flexible   ...不是SMART IE的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的可能性较大   再就是底部连接座 虚接   现场环境太差了。  屏的软件应该是wincc flexible   ...不是SMART IE的那款

PLC监控有输出啊,就是模块没输出,电源又有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换过CPU,上传了程序,硬件组态时按默认,没更改输出部分的地址分配,导致硬件点没输出

CPU有2个另台机拆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PU有2个另台机拆过来的

按你给的信息分析,就是程序组态部分没错,程序能运行,地址正确,CPU没报警,硬件被CPU正确识别出来了,
没有动过程序的话问题就只剩下模块的电源供电部分,模块的端子台可以拆下来,看下有没有接触方面的问题。
但是三个同时出现的概率又很小。那把输入和输出模块中间相连接的东西和其他的换下试试?多试试吧
再或者你拿单独的CPU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去试试用到的硬件,问题应该就能暴露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给的信息分析,就是程序组态部分没错,程序能运行,地址正确,CPU没报警,硬件被CPU正确识别出来了,
没有动过程序的话问题就只剩下模块的电源供电部分,模块的端子台可以拆下来,看下有没有接触方面的问题。
但是三个同时出现的概率又很小。那把输入和输出模块中间相连接的东西和其他的换下试试?多试试吧
再或者你拿单独的CPU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去试试用到的硬件,问题应该就能暴露出来了

可以了,就是最后一个DO模块插头不行

网友F:
模块底座上有电没有,DO模块与CPU的通讯肯定不正常
专一

网友G:
莫名其妙的原因 比较高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