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软件WPLSoft报错

楼主(2021-03-24):
各位大神WPLSoft报错List index out ofbounds(0)怎么处理,重装也没用。win10系统

网友A:
把杀毒软件通通关掉在重装,再不行就是你电脑系统没有控件

网友B:
杀毒软件确实有影响。

网友C:
安装的时候
1.关杀毒软件。
2关防火墙。
3安装文件和安装目录别有中文。
4以管理员模式运行
5第一次安装不成功,完整卸载后再试。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解答,当时电脑未安装任伺杀毒软件,只有wi10自带的安全软件,另外这软件刚装好几天是正常的,突然就一天早上用出现了这个情况

网友D(2021-04-29):
我在WIN7 64也遇到过List index out ofbounds(0)报错,发现是把网络给禁用了,开启一下就好了,挺莫名其妙的。
下载积分:+1(zhong1946) 加鸡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