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3-24):
龙门同步的控制重点在于龙门双驱的两轴必须时刻保持一样的加减速、一样的运动速度,两轴间的移动如果存在差异,会造成机构的损坏,这边介绍几种电气控制方案;
方法1:采用专用的双驱控制器,比如台达ASDA-M伺服驱动器,一个驱动器可带2-3个伺服,内置龙门同步功能。
方法2:采用台达ASDA-A2伺服驱动器,采用脉冲型上位机,对上位机无品牌要求,两个驱动器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相互交叉的方式,详细架构及相应参数设置参考附件。其他品牌,比如西门子也有类似应用。
方法3:采用总线型控制系统,利用凸轮同步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原点回归的处理,以三菱QD77MS或FX5-40SSC为例,原点回归利用单侧的传感器,1:将主轴和从轴的原点回归方式分别设为带有近点狗信号的原点回归方式及数据设定型原点回归方式;2.从轴启动原点回归(由于是数据设定型方式,结构不会动);3.从轴进入同步控制;4.主轴启动原点回归;5.主轴原点 回归完成后,再对从轴进行一次数据设定型的原点回归。其他品牌同样参考此方式。
龙门双驱另一难点在于对机构的平面度、两轴的平行度等要求较高。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浅见,各位大师有好的经验都可以说说,共同学习!!!
附件: 伺服龍門Gantry使用說明.pdf (1078 K) 下载次数:616
  • 下载积分:+1(leoblake) 真诚感谢!

网友A:
    直接用电子齿轮耦合就啥都解决了

网友B:
    使用虚拟主轴带动2个实体从轴也可以实现龙门同步。
  • 下载积分:+1(九级大闪电) 虽然没看懂 但是好像很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