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1与步进电机接线

楼主(2021-03-24):
新人求助
三菱QD75控制步进电机,第一次使用,没看懂怎么接线,求大神帮忙指点,不使用编码器,感谢!QD77会是使用,光纤通讯的。
步进驱动器只有4个端子, PU ,,DR ,,+5V ,,MF ,,...与qd75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A:
你把驱动器换一下,换成PU+ PU- DR+ DR-四个接口的那种,不要共阳极的这种

网友B:
QD75D和QD75P是不一样的,一个单端信号一个差分信号
热爱工控

网友C:
A15接PU,A16接0v
热爱工控

网友C:
A17接dr,A18接0v